联想U150 触发后灯亮下就灭。

楼主(2014-09-15):
   早上接到个联想的U150 小本,开不了机。接可调电源待机0.004!触发后到0.25左右立马就掉,可再次触发,电流就到0.1几。在触发的瞬间测了下电压,待机正常。有内存1.5V  没VCCP_1.05V(应该是桥的供电把)和CPU供电,  我是先查CPU供电还是VCCP的供电呀!!!  还有个问题。VCCP对地阻值只有0.03,断开电杆,是后级的问题!难道是桥短路了?忘请是师兄提意见

网友:
是EC BIOS的 问题多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遇到多次,主要看ec有无发出开启给桥供电芯片做开启,桥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满足就换吧

网友:
当然先查vccp1.05,

网友:
一般是先出桥供电再有CPU供电。具体看图纸。VCCP的对地阻值3欧,明显不正常。断开电感,烧吧!

网友:
楼主应该是有短路吧,组织这么低,先把短路修好吧

网友:
桥供电,显卡供电有的阻值就是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