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M2N68-LA无时钟 是在HT-VLD之前还是之后(英伟达桥)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2014-09-15):
该主板无时钟  现在无头绪了 HT-VLD无电压(阻值正常)  我想知道时钟是怎么来的 是在HT-VLD之前还是之后呢?求解  我已经遇到两块类似的了。。。。。。。。。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4-9-16 12:04):
主板已经修好了。。。。。。。

网友:
附上图纸

网友A:
单桥板子不要管时钟的。。查那个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桥板子不要管时钟的。。查那个就好。。

ht-vld吗?我查了没电压

网友C:
时钟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的话换时钟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的话换时钟IC

英伟达的还有时钟芯片的呀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吗?查VRMpwrgd啊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D:
此板无复位多为HT_VLD无电压,更换822即可,这个是通病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板无复位多为HT_VLD无电压,更换822即可,这个是通病

我换了822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坏的 所以我直接飞个3.3过去

网友E:
修好了怎么不把过程分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怎么不把过程分享一下呢

自己下点位图看吧   机器比较多没法详说    反正这个应该是通病  以后遇到PCI-E无时钟的可以秒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vld吗?我查了没电压

上拉排阻.822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排阻.822坏没。。

换了 不过不行可能是坏的  我直接加个3.3

网友F:
时钟芯片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时钟芯片没有开启信号?

有人说是集成的可以不用管 不过我认为HT_VLD是他的开启信号

网友: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是集成的可以不用管 不过我认为HT_VLD是他的开启信号

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是由CPU电源管理IC发出来的~VRM-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