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有同学碰到这个问题吗?HP L1908W

楼主(2014-09-15):
显示偏暗,屏幕提示:Diebstahlmodus aktiviert 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同学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7471A70559D0DD25BFAF9DA182CD7516.png

网友A:
驱动不对吧,需要激活。显示器偏暗你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不对吧,需要激活。显示器偏暗你刷个程序试试。

嗯,驱动是指什么驱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驱动是指什么驱动呀?

你刷程序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如果屏线没问题,再用通用板试一下屏

网友:
MCU??   是的部 ??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