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bm 6734-ab1显示器电压跳变

楼主(2014-09-15):
ibm 6734-ab1显示器电压跳变,电源板跳变,断开驱动板也跳5V-4。79V 12V-12。57-12。87来回跳变,前级300V没有跳!,换过光偶,431,开关管,供电心片,还那个22UF 50V电容,都不行,后来断开去高压部分的电源也跳变,没思路了请教高手,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
显示器

网友:
估计是PWM的事了,建议换板

网友:
检查芯片的频率设定电阻,持续供电外围元件(限流电阻)、过流检测电阻、脉冲方波输出外围的元件。

网友:
将开管(代K的),离板测一下或有现成的换一下,还不行,真要换板了。

网友:
5V输出稳压管检查下,没坏的话就在电源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