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943NW发红?

楼主(2014-09-15):
943NW屏发红?

网友:
检查一下VGA接口、VGA线、屏线、程序。还就是检查一下灯管也会引起屏幕发红。

网友:
发红首先检查灯管

网友:
刷程序吧。 三星从来不坏灯管。

网友:
屏线方面比较大。拔出来用橡皮擦弄下。再不然检查灯管,看看是不是发红了。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调一下模式如果不行刷程序吧

网友:
通病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11397-1-1.html

网友:
通病了,论坛里有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网友:
先刷程序然后在修

网友:
是不是灯管发红了.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吧,在机器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款显示器程序爱坏,先恢复出厂设置,不好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