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7L外接无音

楼主(2014-09-15):
内接有音,去外接耳机却没有声音出来,CPUT2390,82801南桥声音用的是CX20561,这个机子装WIN7,可以不,是不是我的系统不对呀,还是20561坏了,

网友:
截取图纸 再做分析

网友:
先换个驱动试试。在看耳机插孔处有个切换内外声音

网友:
先软(上官网下载声卡驱动)后硬(声卡芯片有无损坏)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算我狠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都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估计驱动问题

网友:
谢了,各位刚修好了,是一个MOS管在耳机输出时没有切换,坏了,这个机没找到图纸,没法上传,在耳机接口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