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S5000 迷你主机 P5GCDL-BP 无复位

楼主(2014-09-15):
华硕 迷你主机  BS5000     主板是 P5GCDL-BP      945 芯片组   19V 外置供电  ,   无复位

各路供电正常,  时钟没有     时钟芯片    ICS 9381534     查不到引脚资料

CPU 供电 是 RT8800 + RT9607  方案   有 PGOOD 输出

I/O  it8718f-S

这种一体机主板,  单独一路供电输入    主板转换 3V 5V 12V 供电   的 上电时序

网友A:
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跑线到时钟芯片旁边的三极管,INTEL芯片组一般是电源芯片的PG信号开启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跑线到时钟芯片旁边的三极管,INTEL芯片组一般是电源芯片的PG信号开启时钟

这里三极管本身软击穿的话,也会拉低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