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TOP modular 20A 1/2 ph电源故障的修复

楼主(2014-09-15):
现象: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
检查:保险管烧,由于是使用陶瓷的外壳,两头焊接在电路板上,无法看到该管的规格,根据额定的功率输出,计算该管规格为20A/250v
           测量整流桥堆有只管脚短路了,
           高压电解电容很硕大,一对,检测充放电正常
           功率对管拆下测量正常,输出级整流管滤波电容正常无短路或漏电的现象
检修:拆下被烧坏的整流桥堆,用其它的型号代替,由于散热面不相同,为了保证其能充分散热,只能使用导线连接到电路板上,并套上相应的绝缘套上,               通电测试,指示灯亮,电源输出两路均有24 V,正常 。
分析: 由于长时间(3年)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导致某些元件性能下降过热烧坏。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电源啊西门子也是普通的桥堆啊

网友:
这桥堆上这么大的电流要加散热器的,最好用那种铁封的方桥

网友A:
电源做工还是杠杠的啊,希望国产的电源也能做出这样的水平

网友:
由于24小时不间断工作,建议楼主把大功率元件引脚补焊一遍。以防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做工还是杠杠的啊,希望国产的电源也能做出这样的水平

这种水平的电源,国内厂不难做出来。
另外,西门子有些东西可靠性很差。

网友B:
首先,楼主保险的规格不用估计,看原型号应该能找到
其次,这样的全桥非常好买,也很便宜,有些报废的ATX就有
第三,楼主焊接处理手法太差了

网友(2014-10-30):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保险的规格不用估计,看原型号应该能找到
其次,这样的全桥非常好买,也很便宜,有些报废的ATX ...

所言极是,我手头也有一个这电源,用户的新的通电就烧了,那个大线圈漏焊了,烧了好多小元件,不修了

网友:
8a的桥堆,估算25a的保险。你代换的桥堆是25a的,肯定不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