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座子可以换吗

楼主(2014-09-15):
请问cpu座子可以换吗,要什么工具才可以换???现在手里有两块板cpu座子针脚断了一节,想换不知道怎么拆下来

网友:
cpu座子可以换cpu座子可以换

网友:
去买个全新CPU座再换。座子很难换的。我只换过775座子

网友:
可以换,有难度,不过好像都不流行换这个了。

网友:
现在都不换了 很难换的好的

网友:
风险大,成本高,有BGA也难成功,建议放弃维修。

网友:
可以换的,我们这里老板还在用锡炉换呢。。。。。都是他一个人弄

网友:
难度大, 没有价值

网友:
理论上什么毛病也可以修复 但是从金钱时间上有的毛病就是不可修复的 只要有价值 什么也可以修复更换

网友:
你的座子是AMD的,还是INTEL的。这两种取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