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R23 触发保护掉电成功修复!

楼主(2014-09-15):
     昨天接到的机器,客户说用着用着就自己关了 在开就没反应了,机器当着客户面拆下来,客户把内存硬盘拿走了。 这一点说明什么你们懂的,现在客户对我们这些维修人员真是那个唉不说了 直接进去正题。。
上论坛搜索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通病之类的。发现很多问题但是都不一样,自我感觉索尼的机器也不太好搞。一个板子要下载三个图纸真坑爹。 图纸也好不容易才找到。问了熟人都没有。板子拿到手 拆上电 电流跳到0.026左右然后掉到0.001 按下开关指示灯闪下,电流到0.08 然后掉到0.000的电流3V5V全没了,本人维修经验不足啊,问了朋友还有饼哥都说是后级短路,刚开始怀疑是待机芯片8734a性能不良换了个也一样。这样一来只好查3V5v后级了 由于刚开没图纸 瞎倒腾半天也找不到什么 找到图纸很明显了 直接上图

实测3VPCU  PQ17 PQ24 P25 第四脚都正常  15vpcu 电压也正常 待机时候就有了 ,5Vpcu PQ21 阻值也正常 PQ23 转出来的第四脚5VSUS对地短路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了 那就继续追查吧。

搜索到usb供电芯片这一路 拆掉还是短路 继续追查吧

还有搜索到一些借口的就没测 直接搜到了mx8632 刚搜到这以后是芯片坏了哎,家里又有没有这个芯片   于是先断开PD11还是短路,断开PR128还是短路 细看了 还有电容 会不会是电容坏了 直接拿起来 翘起来,在测 好了不短了 心里一阵 狂喜啊。

算不算捡到死鱼了呢~~~~

网友:
第一次沙发!捡到死鱼也是本事!

网友A:
液晶屏挺高级吗?买这样的屏要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挺高级吗?买这样的屏要多少钱啊?

不知道呢,这本子客户说买的时候一万

网友:
转换电压有问题呢

网友:
你这是5V短路嘛。为何不先测一下5V确定位置呢

网友:
楼 主 鱼不是 怎么好 捡的,水性好 才行 啊

网友:
确实死鱼。。。。。。

网友:
很好的教材啊

网友:
5VSUS对地短路这里可以直接进行烧机,这里坏的电容应该是PC113和PC114,这两者是起到滤波输出作用。

网友:
这里电容引脚这里好像不能翘起,只能对普通芯片引脚进行这样操作,只能用烙铁强行拆除判断故障。

网友:
段件大法果然了得

网友:
老板怎么不用红圈圈一下呢

网友:
索尼的电脑电路复杂一些

网友(2014-10-18):
死鱼也好啊,就好

网友:
神一样的维修,佩服。

网友:
思路清析,必须加分。

网友:
索尼的本子维修比较困难吧

网友:
索尼的待机3V 5V 一会没有了应该正常,因为EC 有个WAKE 信号到待机芯片,当你按下开关就会“唤醒”待机芯片。

网友:
转换电压不出!索尼机器捡到死鱼不易呀。

网友:
没得图纸这个死鱼也不好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