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版号6050A2297301-MB-A02 不过内存

楼主(2014-09-15):
这个电脑是插三代内存,ati独显,intelcpu,刚拿来开机到1.0马上掉电,可以再开机。拔掉内存,电流到0.8不掉电,插上内存就掉电,测cpu电压都有,内存电压,南北桥电压都有。换新内存还是不行。论坛里说刷个bios,按照版号找到了bios刷了还是同样的故障,上网买了一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
因为拔插内存,电流有变化,过了内存,考虑到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后插内存不掉电,电流到1.1,不亮。外接不亮。就定了一个显卡,换上去第一次开机电流变化0.6-0.8-1.1-1.0不亮。关机再开机电流就直接到0.7。又加焊了一下北桥。还是不行。
各位谁碰到这种问题说一下。

网友:
换显卡后,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

网友:
给大家一个图纸

MK_HP4411S-DDR3 6050A2297301-MB-A02 SS09C15 S-SERIES 2009 INVICTA (Intel-Discre.pdf

HP 4411S DDR3 PM45 ATI独显 6050A2297301-MB-A02 原机备份刷机OK YES.rar

bios

网友:
打内存到北桥数据线,有没空焊,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再来一份点位图

HP 4411S SS09C15-6050A2297301-MB-A02-NEUTRAL.rar

网友:
点位图软件太大,20m传不上去,有谁要的可以留个信箱,发到你们信箱里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看到哪里了。

网友:
LPC FRAME# 有没有波  再看下,内存有没波   如果过内存了就查显卡了,EDID

网友:
我的跑0.9不动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