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430战将d3 不显示

楼主(2014-09-15):
影驰gt430战将d3 不显示
加电测量显存供电和GPU供电都无电压输入,测量旁边效应管都正常,测量到27MHZ晶振电压为0.06V正常0.6到0.9,更换晶振后电压出现0.8和1..5V ,正常显示
不显示

网友:
换完晶振就好了是吧

网友:
只能说运气真好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我修显卡一般就是量供电,打金手指对地阻值,干核心……
再不好就没别的招了

网友:
运气不错,一下找到晶振

网友:
有事没事到论坛瞧瞧,过来学习下!!

网友:
感觉有很多软件都不会用的,特别是显存定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