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主板,能点亮,能识别硬盘,但无法进系统,无法进pe

楼主(2014-09-15):
xp滚动条处就死了。进win7pe,直接蓝屏。换了块主板就好了。这块主板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 基本上
南桥的问题

网友:
那只能报废了。

网友:
排除外设,不行基本就是南桥了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小芝麻坏了,可尝试更换。

网友:
直接诶给报废 换一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小芝麻坏了,可尝试更换。

嗯,我搞好过,也是论坛里看到的

网友(2017-07-13):
进PE蓝屏绝对是南桥的问题,我碰到过很多块主板都是因为USB差错导致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