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15):
HP 4416s笔记本开机后电流跑至1.6a,无法显示.

网友:
加热下     显卡

网友:
我的HP 4416S 也是1样 ,加电到1.6左右 上不去。显卡 北桥都换了

网友:
重植北桥,,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A:
显卡问题 再不行 北桥

网友:
用手轻轻压一下显卡北桥试试  外接有显示吗?这电流应该还没显示吧 这机器应该在1.8到1.9才显示的吧 不行加焊显卡试试  我是新手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啊

网友:
1.4  1.3  1.6  1.7 来回跳  就是不亮

网友(2014-10-15):
郁闷,我也是这样一台,现在怎么办?跑代码到90,就不动了,南桥,北桥,显卡,CPU,内存,BIOS ,都换了,,还是这样,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看 电流跑码  呢???

网友:
又是个奇葩问题吗?显卡北桥都换了,还不行,找大神……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我的是
HP 4416s笔记本开机后电流跑至1.5a,无法显示,待机0.02A,外接不显,

网友:
多说北桥坏的多

网友:
我以一台,等等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2015-01-17):
也有一台显卡重新植过  北桥换过还是一样  bios刷过N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 再不行 北桥

明显就不关显卡事   这样就没跑马的

网友(2015-03-02):
北桥的问题啊 !
换北桥!

网友:
这款笔记本有独显和集显,先外接显示器看下有没有显示,本身独显就是ATI的,发热量较大,一般情况是北桥虚焊脱焊造成的

网友(2015-04-24):
修好没有 我这也有一台啊

网友(2015-08-31):
我的也是一样,不过内存。 正在打算干北桥

网友:
电流跑到1.0以上不显多半是显卡的缘故 再就是北桥了

网友(2015-11-30):
楼主,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