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56 AMD单桥 电流到1.1左右不显示

楼主(2014-09-15):
惠普CQ56  AMD单桥 电流到1.1左右不显示,  有时候还能正常启动,开10次有几次能启动,机器在国内没有销售,属于康柏系列的低端本!

网友:
北桥问题啊

网友:
要是单桥的话,估计就是单桥了。

网友:
直接干北桥了事

网友:
焊北桥    吧

网友:
加焊,重植。。。大招“换桥”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桥就好了

网友:
先干单桥再说,

网友:
楼主果断去杆桥吧,应该是他的问题啦

网友:
貌似AMD的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