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4-09-15):
机器:联想 F41

板号:LA-3571P

直接切入正题,接可调电源触发发现短路关机。检测发现公共点有短路,就先解决它吧。公共点对地阻值仍然为6.几欧。经测量发现连接B+的滤波电容PC24损坏,去下这个电容后测公共点对地阻值恢复到460正常了,更换这个电容公共点短路解决。见下图:

开机测试仍有保护,看来还是有短路,测量待机电路和其他的电路没有发现有短路现象。接着测量发现CPU的供电有短路。先来看一下CPU的供电电路。见下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CPU供电是由两相供电组成,首先测量CPU供电的MOS管,上管和下管均没有发现问题。见下图:

既然上下管都没有问题那就好办了,看来短路是在电容上了,但是CPU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不少,没有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测,经过测量发现滤波电容C562有问题,更换后解决。见下图:

现在短路基本处理好了,接可调电源公共点VIN有19V正常输出了B+正常。见下图:

开机没有反应,测量发现没有待机,呵呵,真是没这么容易就好啊。见下图:

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是MAX8734AEEI。测待机芯片MAX8734AEEI的供电正常。见下图:

测待机芯片MAX8734AEEI的18脚LDO5输出5V正常。见下图:

测待机芯片MAX8734AEEI的8脚基准电压只有0.几V应该是2V。见下图:

由此判断待机芯片损坏因为基准电压是芯片内部产生的,找料板拆芯片换上开机测量待机电压正常输出外接以显示,装机正常亮机。维修结束了。

网友:
技术非常娴熟哦

网友A:
CPU供电上的滤波电容测哪一个都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是怎么测出来是C562的问题的?一个个断开试的吧?

网友:
希望楼主多多发帖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上的滤波电容测哪一个都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是怎么测出来是C562的问题的?一个个断开试的吧?

CPU供电上的滤波电容都是与本身单元电路供电电感后端相连的,这里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烧机找到电容短路故障。

网友C:
这台机器放的太久了!一下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楼主思维敏捷,手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上的滤波电容都是与本身单元电路供电电感后端相连的,这里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烧机找到电容短路故 ...

这位哥又换头像 然后准备用这头像继续打擦边球呀

neco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为么没有 实物图呢

网友E:
肯定用了烧鸡大法吧  不然19v的滤波电容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除非有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用了烧鸡大法吧  不然19v的滤波电容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除非有外观

是用表测出来的,我很少用烧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上的滤波电容测哪一个都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是怎么测出来是C562的问题的?一个个断开试的吧?

只要细心什么都可以做到。

网友:
多谢夸奖了。。。。。。。。。

网友:
你也要多多发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器放的太久了!一下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楼主思维敏捷,手法不错!

是啊,就是修的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么没有 实物图呢

本来有的,让同伴拍的,觉得不好所以就没有上传,太模糊了。

网友:
楼主不用烧鸡  是如何测量出来哪个电容是坏的?  求解。

网友:
我多么希望每个维修人写帖子都能写成你这样的。太给力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细心什么都可以做到。

你别避开问题呀!  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测量的?  求楼主大神解答下好么

网友:
楼主修得很细心,也很有耐心。不开机各个条件都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