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 运行慢 进PE 半小时 系统 ...
联想 G430 运行慢 进PE 半小时 系统 更慢

楼主(2014-09-15):
联想 G430 运行慢 换过 南桥 加焊过北桥 显卡 求 亲们 看看
显卡

网友:
把外设的芯片拆掉或关掉试试。

网友:
进系统慢,估计和硬盘关系较大

网友:
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把外设拿掉试试,换个内存试试,换个U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和内存试一试

网友:
拆拆外设看看,有可能

网友:
很果断的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检查硬盘看看

网友:
感觉还是硬盘的问题,有些硬盘有坏道是少苗不出来,的检查外设,检查主板有没有微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