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集显电流跑0.75

楼主(2014-09-15):
这个机修第一次修没经验 看论坛说bios容易坏  刷了3个bios  电流一样的    电压都正常  没思路了  特此发帖求助。。

网友:
这个板子的cpu芯片都是玻璃封装的   不好搞  纬创的板 唉

网友A:
唉,,,,碰到个这种问题没有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碰到个这种问题没有干好

没修好啊  我都报500大洋了呢  唉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这种情况很麻烦的,

网友B:
碰到过电流0.9几很快掉电,搞南桥好的,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电流0.9几很快掉电,搞南桥好的,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呢

我的不掉   到不跑马 cpurst有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我的也是跑到0.65  裸板跑0.55不动 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北桥加焊过么 可以试一下

网友:
对着图纸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