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xp-k不过内存

楼主(2014-09-15):
g31mxp-k不过内存,我测量过系统管理总线,内存的3.3的供电,还有1.8的供电。全是好的。遇过很多这样的板子,就是一直修不好。问师傅们,这是哪里的问题哦。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点加焊北桥~~~~~~~~(不是缺少某组供电就是北桥虚焊)

网友:
查查  data  clk  还有3.3v

网友:
内存的条件和BIOS 都弄过了 看看内存和北桥的总线 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
内存还有个上拉电压没看吗?内存供电一半的。

网友:
换内存,不行干北桥试试,,,

网友:
有个基准电压    插槽边上一排排阻  一般是303吧  应该有个0.9V左右    这个有问题的话也会检不过内存的。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楼主的板子一触发就跑了00 C0吗?之前有别的跑码吗? 有没有考虑其实不是检不过内存呢?     师傅常跟我说不能往一个地方使劲  钻了牛角尖就麻烦了

网友:
基准和SPD查了没有?都正常的话可以怀疑北桥问题

网友:
基准,电压 都正常的话,考虑 北桥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片,故障是,进系统卡死在WINDOWS滚动条,PE也是滚动条,不知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