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问题,急救啊,救火啊,救命啊

楼主(2014-09-15):
客户送来一主板,说是有时亮,有时不亮。我也没考虑,直接上电,短接,触发,测试卡显示无复位,。然后我把电源线拔掉,在重新插上去,短接,触发,你妹的,跑码正常且有显示,重复N次,都有跑码。然后我放旁边,20分钟以后再来测试,上电,触发,又无复位,拔掉再上电,触发,又跑码了。我总结了一下,放一段时间后,在重新拿来上电触发,第一次都不行,第二次开始以后都可以点亮且正常。 我换了IO,干了桥,(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一样没用,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BIOS文件受损也这样,刷新BIOS试试再说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遇见过内存兼容不好的。

网友:
先刷BIOS 在换内存,感觉不像内存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估计是块AM2的板子  NVIDIA单桥吧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个人愚见:就按不复位来修吧   量各个供电  信号    BIOS有一定的可能性      桥的可能性还是最大的 尤其是单桥   有些焊也焊不好         很期待高手来解答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