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6ZG 更换CPU大电容后开机不显示,有内存波形,求思路。。。。

楼主(2014-09-15):
如题:宏基 4736ZG 更换CPU大电容后开机不显示,有内存波形,开机电流到1.05左右不显示,,求大神指点思路,,

网友:
有没有回跳?

网友:
内存SMBUS波形,  BIOS 有重写过。

网友A:
电流没有跳变,直接到1.05

网友:
有波形不代表就过内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没有跳变,直接到1.05

是不是大电容没换好呀?

网友:
显卡了~  弄下显卡    刷 BIOS   或许  不是 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没有跳变,直接到1.05

先更换内存试试   检测内存工作条件  再考虑显卡

网友:
你这个本原来什么故障?怎么就换了NEC呢?这个本还有一个1.1VPCIE的问题,还有就是确定你换的电容没问题。

网友:
楼主查一下有的二级电压没有没有完全转换出来呢

网友:
最初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NEC电容吧,这机器显示也爱出问题

网友:
看看CPU供电正常不
还有你换之前是什么故障?

网友:
电容 重新换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