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板号mp20e v2.0暗屏

楼主(2014-09-15):
换屏试过,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没有主板图纸不知道lcdcon1主板接口定以,不知道那个脚是屏高压开启信号。屏型号是b133ew07 v2   在百度文库可以看到屏的30p定义,但看懂那个脚是屏高压开启脚,那个老兄帮忙看下,是2  3  4   这三个脚不知道那个是开启脚。高手帮忙,只要找到开启脚,在主板上飞个3.3 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把在百度文库看到屏的30p定义图发上来呀!大家帮你参谋参谋!另外,没外接显示器看看吗?

网友:
没有图纸还真蛋疼啊。。住楼主好运

网友:
楼主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一台  你修好没有 ????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