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东芝m215

楼主(2014-09-15):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东芝m215/m200.故障为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不开机,以前修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直接报价维修,拆开之口看到NEC大电容直接用4个330 电容代换,适配器通电亮机 !哈哈 白捡的钱到手了,想直接给客户装起来,但是一想既然钱都收了,就做个好事给客户清理下机子,但是自己实在是太懒了 ,索性拿起鼓风机,对住出风口一阵吹,完工开机!机器怎么不亮了呢 ?电流在1.2左右。心想是不是把什么吹空焊了吧一阵按压,无效,电容更换一遍,无效。请问大神 会是什么问题呢 ?

网友:
这个事运气太背了  拆机裸板看点的亮不

网友:
你连三板斧都没有

网友:
你不会没装内存吧

网友:
首先心态要好,什么叫白捡的钱呀?心眼不错,能尽力提高服务质量!吹的灰可能进入缝隙中引起漏电短路了。

网友:
楼主什么运气吹一下都会这么倒霉,看来以后多注意不能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