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触发掉电

楼主(2014-09-15):
这两天竟修广达掉电的了,今天说一个昨天修的机器,联想Z470,广达代工,板号KL6 前台告诉我这机器是摔坏的,现象是开机触发掉电,上电电流是0.3左右,明显是有电压没出来的表现,于是一边按开关一边挨个测各大电感,
除了PL8之外的电感都有电压,这电感是+1.05V_PCH,测了一下PU6 这个芯片的条件,
5脚VIN供19V正常,12脚VDDP,18脚VDDA都为5V正常,3脚ON/SKIP开启3.3V正常,别的不知道测什么了,感觉条件差不多了,于是果断从料板上拆了一个8117L换上,也许是有些迫不及待,温度还没完全降下来我就上电测试了,电流跳了好几下,感觉不对啊,正当我要郁闷的时候奇迹发生了,电流一路小跑,亮机了。
又试了几次,确定没问题,开始装机,搞定。
多么漂亮的小本。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捡到了。
不过有一点想不明白,摔坏的机器为什么会导致某一个芯片不产生电压呢?

Z470 KL6A_DIS_45W_1029.pdf

网友A:
典型的欠压引起来掉电问题

网友B:
判断神准啊,,赞

网友:
判断神准啊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欠压引起来掉电问题

这个算是广达掉电的最基本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神准啊,,赞

这个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就是捡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哦,学习了

广达的掉电的最大特点就是缺电压

网友D:
楼主还是运气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运气好啊

这个机器运气是好,要不也没那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人,不错,支持你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哦,学习了

和你一样在学习中

网友F:
既然是摔的 会不会是虚汗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摔的 会不会是虚汗了呢

那么小的芯片不至于虚焊啊,不重要了,反正这芯片业好找,换上OK就行!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我希望我每台来的机器能在5分钟内搞定就好,时间就是一切。什么技术不技术的。真没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