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78 SE 该死的822 害我转一大圈

楼主(2014-09-15):
该板原故障是网卡 IO  声卡那一片被老鼠撒泡尿到此一游,腐蚀严重。

是同行那位大哥拿来的 丢我这不要了 客户走后拿起板二话不说狂洗狂刷
功夫不付有心人,通电亮机,进系统也OK,装袋留这给客户换
今天刚好有客户需要换板子,终于这块板子可以变成票子了
拿出通电,曰,不上电。赶快换块板子打发客户,客户走后拿出来研究发现芯片引脚还是腐蚀
先把腐蚀的地方刮了刮,然后统统加焊补锡,然后测试只开了一次机又不行了
再加焊一边还是不行,没办法老实跑线路吧,开关针5v正常触发有跳变,
IO8712F-S   67供电 75-72-71-76挨个测量 67 5v  75脚有跳变 72脚也有跳变 71脚一直低电平
打值488正常,难道桥挂了,不应该啊,还是按照老徐教的不通电检修流程第一步开始吧
跳帽有3.3v,32.768  一脚1.2 另外1.36 正常,25M 1.68  1.65应该也是正常的,
3vSB也正常,找到IO引脚定义图 85脚 RSMRST# 测量0.13

,不对应该是3.3,怪不得桥不返回
SLP-S3#,原来是条件不满足,来到论坛搜了下还真有这个板的点位,还是基地得论坛强大,下载下来打开根据点位查看与io 85脚相连有5个元件,再根据实物发现有两个没装件

另外3个就是一个电阻,一个822排阻一个桥,桥就先排除,量822排阻一端3.3 一端0.13,

量电阻一端0,一端0.13 ,断电测电阻是一端接地,另一端阻值18,难道电阻坏了拉低的?

烙铁把它焊开测还是18,嘿嘿IO挂了,此时开始转弯路,上风枪拿下IO处理焊盘再测量85脚对地577

看来真是IO短路了,小心焊上IO,再测量85脚,我曰,还是18,不会吧IO是坏的
重复动作再换上一个,测量还是18,无语运气太好又是坏的,
再重复动作换上一个,测量还是18,有点想骂卖芯片的了。
再重复动作换上一个,测量依旧还是18,狂骂黑心芯片卖家,静下心想,按说不应该这么多IO都是同一85脚短路啊,一直都是用的那卖家的芯片,一直感觉不错,还是再查查吧,
忽然一眼瞄到那闪闪发光的圆圆的东西,想撞桌子角,拿下那小电池,再次测量果然355了
上电还是不触发,测量还是0.13v ,回归到那该死的上拉排阻822那里,其实刚开始测量我都想到822了

只是一打值短路,又把它放一边了,果断换掉822,上电预料之中开机了。

上cpu内存显卡,久违的logo出现了
点位我就不上传了,论坛已有好心兄弟贡献出来了
总结:维修一定要细心,一定要按照步骤查问题,这样会走最少得弯路

网友A:
85脚822通病。楼主应该早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脚822通病。楼主应该早发现。

恩,是应该节省时间在论坛看下通病,但主要是被老鼠光顾了,没有联想到通病

网友:
SB条件不足,造成不开机,就那几个项,没小路走的,走了小路就要弯好远的路了。

网友:
华硕这2代板822那批电阻都设计不周爱烧的变阻止,正好给我们维修带来了机会,不过您的焊工还是不错的,来回焊了3 4 次,也幸亏板子凑合,普通杂牌板估计没有好BGA焊膏都掉PCB了,

网友:
822排阻是华硕主板通病,怎么连这个都忘了呢?不该呀。

网友B:
这822排阻,到底是上啦电阻,还是下拉电阻,我反正是看的迷糊,

网友C:
其实,第一次测量822排阻一端3.3 一端0.13就应该先换822,换了测量还是这样再考虑换IO。维修应该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822排阻,到底是上啦电阻,还是下拉电阻,我反正是看的迷糊,

应该是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第一次测量822排阻一端3.3 一端0.13就应该先换822,换了测量还是这样再考虑换IO。维修应该先易后难!

正常情况下822排阻两端电压应该是相等的,这里IO 85脚对地短路低排阻一端电压也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822排阻,到底是上啦电阻,还是下拉电阻,我反正是看的迷糊,

看它用在什么电路了  一端接供电一端接信号就是上拉了
一端接信号一端接地 就是下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它用在什么电路了  一端接供电一端接信号就是上拉了
一端接信号一端接地 就是下拉了

我是说楼主这个822排阻,他修好的这个地方的排阻,按他的描述,是上啦电阻,还是下拉电阻,

网友:
你多走点弯路也是正常用的了,毕竟通病不按通病治,哪有不走的道理

网友:
822排阻是华硕主板最爱坏的,以后碰到华硕主板先想到通病822.

网友:
第一步就应该换掉    腐蚀的东西  在怎么洗都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先测量822在换io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第一步就应该换掉    腐蚀的东西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
华硕主板的822为什么喜欢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