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NTEL原装版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4-09-15):
此版不装CPU供电电感打值为600   装上CPU打值为0  CPU换了三个 都一样   确定CPU是好的  试过    上下管全部拆完   驱动芯片  拆完   还是一样

网友:
供电滤波电容拆完

网友:
装上CPU打值很小的!这个你应该知道,再就是看看座子装上CPU时是不是针脚相碰短路了。

网友:
INTEL原装板IO有问题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明天 换个 IO看看   给你答复

网友:
U座里的 钽电容 坏的可能性较大

这是钽电容

网友:
IO  换了    CPU的电容 拆了  还是一样
现在找不出 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打值的时候是不能装CPU的   那样是测不出来的 DO YOU KNOW?

网友:
小电容的坏了  一般都是的

网友:
装CPU短正常吗

网友:
把主PWM控制芯片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