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驱动安装不上 换南桥OK

楼主(2014-09-15):
今天接一个DELL的机器,USB3.0驱动装不上,进系统后USB不能用,报价400 ,换全新的3代桥,OK,分享给大家

网友:
400?你们报价挺高啊,我们这估计也就200多。

网友:
换个南桥,400元,不多!

网友:
楼主你们那边还能抱这么高啊,哎,我们这边最多250

网友A:
我这里有台DELL5525的机器,也是USB3.0的不能用。有5V供电,换了南桥也没好。无图纸,插上鼠标好像也无3.3V信号,求指点?

网友:
楼主好牛啊。报400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USB3.0 不是有个专用芯片吗

网友:
来学习了。这种是没有USB 3.0管理芯片的是嘛

网友:
是戴尔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一般都有个芯片吧,然后才进桥的,楼主直接去的桥么

网友:
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
要是我都 不修这毛病,很容易搞坏。技术没到家

网友:
型号桥,HM55,还是IBM==

网友:
为啥驱动装不上会是南桥呢?USB3.0不是另个有个芯片的吗?

网友:
这个就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台DELL5525的机器,也是USB3.0的不能用。有5V供电,换了南桥也没好。无图纸,插上鼠标好像也无3.3V ...

  接口电路查了没啊

网友:
上次三星的本本,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放弃了

网友:
三代USB最近换好几个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台DELL5525的机器,也是USB3.0的不能用。有5V供电,换了南桥也没好。无图纸,插上鼠标好像也无3.3V ...

看看3.0是不是和南桥断路的了

网友:
ZHE  ME  NIU

未闻花名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