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4000进水暗屏

楼主(2014-09-15):
   主板屏接口背面进水腐蚀,清洗过掉了2个电容一个电感,换后目测主板其他地方没事,通电测试,
   看电流自己已经亮了, 可是屏幕没任何显示, 仔细看发现,  屏幕隐约有亮的一下, 判断为暗屏!!
屏拆开,测量屏接口38.39.40。19V正常, 36脚BL-ENABLE .2.4V左右         35脚BILIM   0V  。感觉不对, 断电测量屏35脚对敌13欧,明显断了,应该就是平亮度调节出问题,导致暗屏?  后跑线此脚进了EC.8502E,  拆掉EC阻值正常,  手头还没芯片,网上订了2片,过几天到,换上试试。
    各位师傅,不知我这样的维修思路对不对,  还望各位师傅们指点指点。

网友:
19v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A:
师傅啊!开启电压是第几脚?  电压多少呢,  指的是LED信号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啊!开启电压是第几脚?  电压多少呢,  指的是LED信号开启电压?

是36脚吗  3.3V开启,  我测得好像只有2.几V

网友:
暗屏很少遇到EC坏的。2.几V应该差不多。暗屏主要查主供电,一般有十几V和5V两种。开启信号,亮度信号。一般开启信号3.3V左右,亮度信号1.5V-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