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由mhdd扫描到的坏道lba值,计算出chs呢?关键每磁道的扇区数据说不一样的

楼主(2014-09-15):
如题,想通过mhdd扫描到的坏道lba地址计算出chs值,可是资料说道每磁道的扇区数不是一样的,那要怎么计算chs值呢?

网友:
或者说,f3的红绿块坏道,如何加表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把LBA转CHS做什么用?或者用什么工具把CHS加表?

网友A:
F3的盘,可以用MRT  DFL  UDMA  效率源加少量的表,多了就没办法加了。
也可以做一下清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把LBA转CHS做什么用?或者用什么工具把CHS加表?

您说的工具我都没有,f3真是没办法,我幻想的是得到chs后用F指令加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3的盘,可以用MRT  DFL  UDMA  效率源加少量的表,多了就没办法加了。
也可以做一下清零试试。

有传可以激活磁头,清除段位错,不知道罗工研究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工具我都没有,f3真是没办法,我幻想的是得到chs后用F指令加表呢

没有操作过这种加表,现在都是用的LBA加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传可以激活磁头,清除段位错,不知道罗工研究过没有

没有听过这么神奇的说法,只听过调整磁密度,调整SPI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过这么神奇的说法,只听过调整磁密度,调整SPI等

罗工,您说的是wd,f3有人说可以sf了,但没见过,不过说“激活磁头”,修红绿块“很有把握”的已经有好多人了

网友:
ding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