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康柏S2321A显示款灯管不亮

楼主(2014-09-15):
我这台HP显示器有时屏亮,有时不亮,不亮的时候,主机输出到屏的信号都有,仔细看能看到字,信号灯是亮的蓝色的。这应该是灯管坏了是不是,但有时又可以,我自己不敢换灯管了。上次换个19的整坏了。

网友A:
想两张图片的,传不上来,说是文件太大了,我看只有700KB呀。这也大呀。

网友:
有时屏亮,有时不亮?可先查查电容有没有不良的,高压板供电稳定不?最后灯管,不能因为上次失败就一辈子再也不做了。

网友:
拆开壳,外接四根好灯管多点一会儿试试!先确定是灯管的事儿还是高压板的事儿!

网友:
有的高压板上小贴片电容断了也会有时候亮有时候亮一下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两张图片的,传不上来,说是文件太大了,我看只有700KB呀。这也大呀。

上传图片的事情很简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次上传时也遇到过你讲的问题,但很快能够解决掉。图片在电脑中打开图片后(再打开Q聊天窗口用剪帖功能把照片整体取下来保存),再上传保存下来的图片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用手机上论坛的,就暂时不清楚怎么弄了

网友:
我都搞坏过一个屏的,赔给客户后。现在一直没有搞坏过屏了。有了一次经验后,第二次会倍加小心,所以不要放弃维修。维修是一种乐趣,虽然我修得不太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