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320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4-09-15):
回收的二手机器,,,开始是好的,后来,左边USB不能用了,拆机发现USB的供电管坏了,换了一个,,用了没有几天,出现现在这个故障,每次到要出桌面就死机了,测量发现,死机是没有CPU供电,用的是MAX8770,测电压是:1脚CLKEN:0V,2脚PG:3.3V,8脚TON:0.62V,11脚REF:2V,19/25脚VCC:5.11V,
20/30脚BST:6.11V,31--37脚VID:1.05V,38SHDN:3.30V,这些电压死机时都有,31--37在没有死机时有的脚有1.05有的没有,CPU内存也换过了,8770我也换过了,上下管是好的,代换过,后面的电容330我也换了,请问各位老师们,这机子下一步该怎么修呀,

网友:
不可能死机是没有CPU供电,那会掉电的。着重检查南桥、硬盘。最好先系统最小化一下,进PE,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进PE不会死机,硬盘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要问问老师的吧

网友:
如果你会不的话,最好先不要动手

网友:
小问题搞成大问题。跟我一个样。有前途

网友:
硬盘没问题的话会不会是显卡问题.纯属路过,只是听师傅说过显卡坏也可以造成死机.

网友:
看下南桥可能比较大,

网友:
南桥换过了,不行,还是一样的,没有显卡呀,

网友:
换南桥应该能解决

网友:
请问下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得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大一些 焊下南桥 应该能好

网友(2014-10-18):
没有cpu供电还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