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偶尔开机偶尔开机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4-09-15):
G460加电到1.2左右 掉电重启  到处测试  最后发现 显卡供电这里好像不对  如果显卡供电0.82机器就一定能亮  不亮的时候 显卡供电是0.95  这应该是不对的吧???为什么会比正常情况下高0.13呢???求助好心人解答一下

网友:
PU3已经换了 无果。。。

网友A:
显卡空焊了呗!不亮时耗电量低供电电压当然会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空焊了呗!不亮时耗电量低供电电压当然会高了。

谢谢 我上BGA看下效果

网友:
何必上BGA你把风枪开到300度左右 风力小些,吹上几秒基本上都能看到效果了,这个方法屡试屡爽。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1.2的电流,掉电,查CPU或北桥复位

网友:
联想的吗,果断干显卡

网友:
谢谢大家出主意  显卡做了BGA 开关了50次了 没有再出现问题  真是的显卡啊。。。

网友:
楼主 放一晚上试试    我的 显卡那快一热就 能开机   过会 就老是重启

网友(2014-10-17):
学习了 我有块  也干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小哦,是不是电脑开机掉电重启,重启后电流一直定在1.2左右这个样子,之后就没有什么变化了,我上次遇到这种情况是换的南桥,我的那个主板是进水的

网友B:
刚干过显卡  重置了 还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干过显卡  重置了 还 一样

换显卡吧   估计芯片 坏了

网友:
G460就这难搞,我现在手上也一台,但是开机电流停在0。95左右不动

网友:
我手里的G460用电池掉电,不用电池可以,换了电池没解决

网友:
这个先搞下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