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30bw屏上的主板这个是什么管子,请教高手!

楼主(2014-09-15):
有人知道么,是什么管子,用什么替换!

网友:
这可不是管子,编号U应是集成电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件!上次遇到一台这显示器,驱动板坏,14V电和屏供电通了!测了半天没搞明白!
后来测屏供电也短路,奇怪的是屏保险还没坏,怀疑这两个件坏。没整明白是啥,坏的东西也太多,就放生了!

网友A:
是三端稳压器,功能与1117一样,但具体输入输出值有区别。这块子不易坏。

网友B:
转出来是1.8 ,还是1.5旧板上面应该比较多的哟

网友:
是三端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三端稳压器,功能与1117一样,但具体输入输出值有区别。这块子不易坏。

都短路了,左边那个已经烧掉了,表面都有豉起来!被雷打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出来是1.8 ,还是1.5旧板上面应该比较多的哟

用AMS1117的1.8V可以替换么?

网友:
外形像1117的型~具体还真不太懂~

网友C:
要看出来的电压是多少,有3.3   1.8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看出来的电压是多少,有3.3   1.8的。。。

如果知道电压可以用1117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知道电压可以用1117替换吗?

可以啊,大的用1084  85    小的用1117

网友:
上面有型号   查一下   我学的时候好像叫线性稳压器  记不大好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是转换3.3V和1.8V的稳压器,建议楼主把屏线接口的4个小芯片也查哈,这个容易坏,前天也修到这台,是D9329坏,导致屏供电全短路,拆到最后才知道是这几个小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是转换3.3V和1.8V的稳压器,建议楼主把屏线接口的4个小芯片也查哈,这个容易坏,前天也修到这 ...

我是直接换板的,换了之后才发现屏主板也有问题!!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