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0通病维修!!!

楼主(2014-09-15):
故障现象:开机有触发不显,有时能显。之后7声报警,查资料说是北桥发热量导致的虚焊,用风枪干桥解决,另有一大好事,老板已批准买BGA了,哈哈哈.以后要专业的设备干活了。

网友:
常用的设备是必须的,你节约这几个钱,用风枪吹桥,很容易吹爆,到时候损失更大。

有的板子受了潮,你还别说用风枪吹,就是上BGA也得小心,如果资金允许还得准备个恒温烤箱最好,也不贵。

网友A:
兄弟AMD的北桥虽然是通病风枪吹吹就好但用不了多久又要返修的,建议认真做一下散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AMD的北桥虽然是通病风枪吹吹就好但用不了多久又要返修的,建议认真做一下散热吧

来时出风口已堵死,已清理干净,cpu温度50度左右。

网友:
吹一下,用不多长时间把

网友:
七声是北桥的 故障不 过用风枪好 了 ,不过用不 了多久就会返修的 啊

网友:
风枪吹得不稳定!

网友:
热风枪吹的桥会返修的。

网友:
BGA现在是基本维修设备, 没被修过的走一遍曲线能管个年吧。 被修过就老老实实换芯片吧。

网友:
这个以前就提到过的吧,我记得,没有设备,不好干部活,这很正常的

网友:
吹一下就好肯定是芯片的问题 用不了多久会返修

网友:
有BGA就好干事了!~

网友:
吹一下就是几天的事

网友:
这种机器修完了坏的超多

网友:
风枪  吹的不稳定呀

网友:
通病维修。。。

网友:
热风枪吹两下就好了,加焊都不用,没多久就回来了,骚年

网友:
吹一下,用不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用风枪吹BGA有没有吹融BGA下面的珠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