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 一长两端报警

楼主(2014-09-15):
刷BOSS无果.APU的一组供电为0V(PQ9 PQ11 PQ12 一上两下式).内存的238没有供电.通过点位图得知S-SMBDATA-MAIN受S-SMBDATA-VSB影响.于是查SMBDATA-VSB为0.3V.通过点位图挨个拆与之相关的元器件.找到一个3331A.拆掉后.主板正常点亮.不过还是会报一声 一长两端.请教这个3331A是个什么器件.主板正常点亮后.APU没有供电的那一组供电变为了0.44V。这一组供电是干什么用的.望指导!

网友A:
上图是拆掉的3331A  8脚器件.

网友:
。。。。。。。。。如何才能取消掉下载分

网友B:
33XX8脚小IC类似于S11(UP6262)主要作用是升压超频,华硕华擎损坏较多,不正常的话,芯片4 5脚拉低SMB总线电压,造成不读内存,或某些电压偏高或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拆掉的3331A  8脚器件.

我认为是转换成开启CPU供电的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有遇见过……。

网友:
一长两短貌似显卡的事吧。

网友:
现在的芯片 没有点位 都不好修

网友D:
P8H61-MLX 一长两端报警这主板是通病 有时候能点亮正常 有时候点不亮报警 还有时候显示器刚亮又重启了集显独显都一样  没当回事没有研究  ~~~~

网友:
。。。。。。。,如果有类似情况可以分享下你的维修思路和过程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转换成开启CPU供电的

拆掉不用.正常点亮了.所以肯定不是开启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8H61-MLX 一长两端报警这主板是通病 有时候能点亮正常 有时候点不亮报警 还有时候显示器刚亮又重启了集显 ...

都这样了还没研究研究.这还能用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XX8脚小IC类似于S11(UP6262)主要作用是升压超频,华硕华擎损坏较多,不正常的话,芯片4 5脚拉低SMB总线电 ...

这个解释行的通

网友:
APU没有供电那组有供电0.44V-----这种故障有可能是串路造成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先修SMBDATA0.3V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XX8脚小IC类似于S11(UP6262)主要作用是升压超频,华硕华擎损坏较多,不正常的话,芯片4 5脚拉低SMB总线电 ...

又长了点知识,呵

网友:
APU的一组供电为0V(PQ9 PQ11 PQ12 一上两下式) 不插内存就这样 当时太忙刷了BIOS没好就给顾客了 不主修主板 报警就是不过内存当着不过内存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