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841p触发掉电

楼主(2014-09-15):
裸板上电,大短,烧鸡,一个电容短了,《前面是另外一个师傅搞的,我也不知道》最后他给我说掉电,待机0.01调到0.25瞬间掉电,我认为是触发了的,我查电压,3.3v,5v有,内存电压只到了1.2的样子就掉了,这是我就开始感觉是内存电压的问题了,我开始查芯片条件了,发现Vin2只有17v,他是由B+直接过来的,《我就搞不懂了,等下在说》,然后同事直接就查到充电芯片的上管击穿了, 这里说说我不懂的地方,最后查了下vin2为19v了,    为什么充电芯片的上管会影响上电啊,??、  还有我查的方向有错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上管击穿后  芯片驱动时下管是循环导通,截止, 导通时19v接地 也就会打短不开机 ,  有时是电源电池都可以单独开机,同时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后  芯片驱动时下管是循环导通,截止, 导通时19v接地 也就会打短不开机 ,  有时是电源电池都可 ...

大短修好过后,充电芯片的上管击穿是引起的掉电,你能说说他为什么引起掉电吗?

网友C:
其实就是上管击穿 19V不需要控制直接导通了, 儿下管还正常的 直接吧19V 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上管击穿 19V不需要控制直接导通了, 儿下管还正常的 直接吧19V 接地了

朋友,你也没有仔细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短修好过后,充电芯片的上管击穿是引起的掉电,你能说说他为什么引起掉电吗?

系统检测到B+电压状态不正常,保护隔离电路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系统检测到B+电压状态不正常,保护隔离电路启动

启动了,应该没有啊,怎么会变成17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了,应该没有啊,怎么会变成17v啊

当然是被拉低了呗

网友B:
那3v,5v,怎么会产生啊,

网友:
跪求大神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3v,5v,怎么会产生啊,

因为公共点还没有被彻底拉低到极致啊

网友:
儿下管还正常的 直接吧19V 接地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上管击穿后,处于放大状态,公共点测量应该没有短路,所以能产生5V3V,但是带不起后面负载。上电后触发就掉电。

网友:
肯定会影响啊,公共点的电压给上管供电的。。。如果上管击穿的话,也就是会有19V下来的吧,19V会给电感后端供电,也就是会把电压拉低。。。

网友:
二楼的解答挺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上管击穿,就不在工作,下管是在自己运行,当然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