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D的波形

楼主(2014-09-16):
EDID的波形真么样的  谁有波形图 能发个图片看看 如果用示波器测 是测EDID_CLK呢还是EDID_DATA呢 不接屏示波器能测得出来吗

网友:
论坛里有这个波形的资料

网友:
楼主,我也想知道这个信号在板上的哪个点上,叫什么名,你有找到了吗?

网友:
有些要接上屏才能测出他的波形,有些不需要,反正测不出就先接下屏看看。

网友A:
没有示波器的直接接好屏测,但有时候是屏线,或屏接口的问题就麻烦点了,当然这个EDID很重要,量电压是感觉到

网友(2014-10-18):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找了个好本抓试, 不接屏测的,开机 低电平上升为稳定的高电平  没有波形呢?

网友:
波行都是一样的 只是长短不一样

网友B:
CPU换了没啊  还有找这个CPU芯片的PDF

网友:
EDID_CLKM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情况 不懂

网友:
自己抓一次 印象就深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了没啊  还有找这个CPU芯片的PDF

过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的直接接好屏测,但有时候是屏线,或屏接口的问题就麻烦点了,当然这个EDID很重要,量电压是感觉 ...

过来学习下

网友:
这个是检测屏信号的吧,接屏和不接屏是不一样的

网友:
论坛里有这个波形的资料建议看下 2楼说的对

网友:
感谢谢大大的分享

网友:
说多少都不如自己实测一次来的深刻

网友:
不接屏测不到的,,因为显卡要读屏的信息

网友C:
以上都没看明白。edid要测量的到底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上都没看明白。edid要测量的到底在什么地方
屏线接口,

网友(2014-11-30):
我也想知道 需要测试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