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和硬盘加密的问题

楼主(2014-09-16):
昨天遇到一个笔记本BIOS加密了硬盘在BIOS中也加密了,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也提示有密码,主板BIOS刷了没有密码了,可是硬盘不行,BIOS放电也没用。同行有个工厂级软件,只要给他溢出码他就能算出BIOS和硬盘密码,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软件呢

网友:
跟本不用刷BIOS

网友:
请版主和月饼哥解说一下

网友A:
楼主这话什么意思?硬盘密码怎么解啊?一直想知道,求真相!

网友:
就是硬盘连续输放三次错误的密码就会出现KEY码就是溢出码

网友:
楼主这话什么意思?硬盘密码怎么解啊?一直想知道,求真相

网友:
楼主搞好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
有专业工具的话,有个菜单,名字叫:清除密码,几秒钟搞定。

网友:
专业级软件啊

网友B:
密码存放在盘片的0磁道以前的固件区,当然不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话什么意思?硬盘密码怎么解啊?一直想知道,求真相!

需要专业设备,专业设备有个菜单,叫清除密码,点击菜单,几秒钟就解密了。

网友C:
什么样的专业级软件啊

网友:
pc3000可以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密码存放在盘片的0磁道以前的固件区,当然不用刷BIOS

罗工,我知道这个硬盘的密码在硬盘里面呢,跟BIOS无关,我只是很关心这个工厂级软件,呵呵,除了设备这种软件有吗?

网友:
这个设备专业恢复数据的有,一般的不大常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专业级软件啊

比如 UDMA  MRT  DFL 等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罗工,我知道这个硬盘的密码在硬盘里面呢,跟BIOS无关,我只是很关心这个工厂级软件,呵呵,除了设备这种 ...

相关的工具有  UDMA   DFL  MRT  效率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关的工具有  UDMA   DFL  MRT  效率源

哦,这么多啊?谢谢罗工

网友D:
这个找数据恢复的30元搞定。几秒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找数据恢复的30元搞定。几秒完事

那要看找什么样的公司,有些30元搞定,有些可能收费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