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551 上电时序

楼主(2014-09-16):
小小白学习维修快一个月了,虽然有的简单的故障能维修,但靠经验的更多,于是有的朋友批评我说理论不过关很难进步,我虚心接受,在此表示感谢。经过三四天的摸索,恶补理论知识,现把97551供电时序复习一下,和新手朋友们一起进步。

1.待机状态下通过保护隔离电路后的VIN19V通过MAX1999产生+3VPCU  +5VPCU供电,3V电压首先送往EC(97551),EC收到电压会将NBSWON#信号送往开机键,等待按键触发。
2.当EC收到开机键瞬间低电平后,会发出一个S5_ON的信号,这个信号会分成两路,1路通过PQ141和PQ127两个三级管输出3V_S5和5V_S5,第2路送往供电芯片MAX8743,产生1.5V_S5.
3,当第2条电压都产生后,EC会发出询问信号DNBSWON#  和 RSMRST#到南桥,南桥收到信号会返还SUSC#和SUSB#两个信号。(此四条信号是解决不触发机器的必查信号)
4.当EC收到SUSC#和SUSCB#信号后,会开启SUSON信号,此信号分两路,1路开启MAX8743芯片,生成2.5VSUS。第2路将SUSON信号转换成SUSD信号,生成3VSUS 和5VSUS。
5.随后当以上工作就绪后,EC会还会开启MAINON信号,此信号分两路,1路通过LP2996芯片生成SMDDR_VTERM 内存供电,第2路将MAINON信号转换成MAIND信号,此信号用来开启+5V/+3V/+2.5V/+1.5V 电压。
6.以上信号都产生后,EC还会开启VRON信号,分两路,1路通过MAX1992芯片 为北桥提供电压。VCCP
另一路通过MAX1907为CPU提供电压。VCORE,当CPU电压产生后,MAX1907会发出CLK_EN信号,开启时钟芯片ICS 964206A.
7.当CPU电压产生后,会通过IMVPOK信号,传送给北桥和南桥。

8.以上的每一个电压产生后都会返回一个HWPG信号到EC,EC会汇总所有的HWPG信号生成PWROK信号送往南桥连同CPU的IMPOK信号,两个条件满足,南桥开始复位。PCIRST#和PLTRST#
9.当北桥复位后,发出CPURST#复位,南桥发出PG信号给CPU,CPU开始读取BIOS。

经验总结:

CPU是最后一个被开启的电压,CPU供电正常基本上可以认为供电正常(特殊除外),硬启动完成,在电流表上应该会在0.5  0.6以后,如果比较小0.2  0.3 就掉电,就得查CPU供电,问题就产生在前端供电。一个信号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要看上电时序。

不同工厂的上电时序,相同的电压叫法不一样,出现的先后顺序不一样。比如华硕的主板PM_PWRBTN#就相当于上面的DNBSWON#,S3  S4 相当于SUSB#  SUSC# 。

发贴不易,有收获的给小小白加点分吧,也好下点图纸用。感谢。。

网友:
思路很清晰,总结的不错

网友:
很有大师的节奏啊@收益啊

网友:
EC  要收到 HWPG 才开启CPU 供电的

网友:
好技术,谢谢老板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