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G亮机断电

楼主(2014-09-16):
方正R621G亮机断电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误报

网友:
显卡 有问题呢

网友:
温控电路出故障了,或者做一下散热。

网友:
换显卡可能就解决问题

网友:
保护了。。。那个电压信号不正常 吧

网友:
这故障以前我修过一台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明显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