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东芝223报故障代码c97

楼主(2014-09-16):
客户的一台东芝223复印机,用有二年多了。前段时间过去换粉发现小扳手灯亮,能打印也没在意。没几天客户就致电说不工作了,我刚好就在附近,过去用08开机进251将计数器清零,测试正常收工。
     一周后客户又致电,小扳手闪,不工作。我让客户c8查故障代码c97。这个机器是我供给客户的,平时理光的机器修得多,也修得很上手,东芝的机器真得没怎么修过。客户报c97故障代码,我一时真没弄清楚代码含义。于是萌生拉机器的念头。我说机器使用二年多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维护,客户接受了我的建议,一时有点小激动,呵呵。我要求送修,客户要我去拉机器。最后一顿发嗲,没办法的事儿,女人面前大抵都这样吧。过去拉机器时模拟了一下故障,开机自检正常,小扳手不亮,摁复印,有动作但小扳手随即闪,查故障代码确实是c97。客户有十几年的复印机使用操作经验,可以说在使用上比我专业多了。描述故障还是很贴切的。这也更坚定我拉机器不现场维修出糗。从三楼抬这个庞然大物,仿佛穿越到母系氏族,累得只剩下一脸幸福的笑容。
     最搞笑的事情发生了,机器拉回来加电,故障消失了,一切正常。反复模拟都没有再出相同故障,我累个去啊……纠结。查故障代码也没查到c97,QQ求助曲老师,给了个方向。“清洁下转印 ,把后壳上的散热风扇接好”。

    如图,先断开转印组件后面风扇。加电复印正常。看来和风扇没关系。摘掉转印组件清理,这个没有拍。 用表测转印电极丝,发现其中下面一根表面氧化厉害,在洗板水中浸泡两天表面还是阻抗过大,晕呢。想换件没找到,最后还是看帖跟高人学着用镊子刮了几遍勉强能用 。
    只要你在这块混,总会遇上不熟习的机型。只有见得多,才能识得广。

  以上是《九阴真经》上半部,下半部请关注4楼。

网友:
复印件没有学过也没修过啊

网友: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

网友:
      接上帖,故障排除后没有及时送机,原因是连日来的绵绵秋雨。客户说不急,那就放着吧,顺便猛印了一打自己的身份证,还不忘在门上帖个复印招牌,呵呵。可惜下雨天,白瞎了。
      今天有个姐们儿过来看到机器,说有很多资料需要复印。然后就一猛子扎回去拿了一本资料,还带了很多a4纸。杯具来临,c97故障复现了,丢人呐……
      看到鼓芯上有墨,不充电呐:
      原理:复印机先给(主充)感光鼓充上一个-400V的电压,在激光器曝光后,有字的地方的电荷被中和了,而无字的地方还存在-400的电势,而显影偏压也是-400V。也就是说如果硒鼓没有充电,就会与显影器之间存在的400V的电势差,那么就会将磁辊上的碳粉吸附过来。
分析:出现C97后,打开侧门看看感光器上是不是全黑,如果是那肯定是没有充电。如果不是那就是转印漏电。
办法:一般高压板的故障还是偏低的,主要还是充电漏电(特别是南方气候比较潮湿),先用酒精清洗充电组件,然后再用电吹风将其吹干净。

清主充:

   清理过主充后,可恶的c97还在,难道真得点背是高压板故障?于是也迷信了一把将
主充的清洁装置(就是绿色小杆可以来回抽到的那部分)拆下来不用

重新将鼓装机,神一样的好了。

网友:
跟楼主学习一下,不知楼主在哪里高就啊,修的好有感觉

网友:
走了很多弯路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故障...

已经修好过N台了

网友:
这个故障C97可以说是东芝这个型号的通病吗

网友:
楼主还没真正搞明白什么问题呀

网友(2014-10-22):
复印件没有学过

网友A:
绿色小杆是给电极丝除灰的~在下估计C97还会再次出现

网友B:
这个出问题还真少见呀?有没有再装 回去试下那个代码会不会再出现呀,你要确认下故障是不是这个绿棍导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出问题还真少见呀?有没有再装 回去试下那个代码会不会再出现呀,你要确认下故障是不是这个绿 ...

确实是清洁杆引起的漏电,报c97

网友:
充电葬了,要不就是潮湿了,一般我们会和客户说更换充电阑珊,然后回来拿酒精清理干净晾干在换回去

网友:
有一台,东芝181的修到我怕了,经常出现小扳手,

网友C:
楼主绿色那条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修的时候看网上说拉拉一下就好了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哟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绿色小杆是给电极丝除灰的~在下估计C97还会再次出现

修过到现在没有出故障,应该就是它引起漏电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绿色那条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修的时候看网上说拉拉一下就好了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哟用的

绿色小拉杆是给充电锯齿片清灰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到现在没有出故障,应该就是它引起漏电报错。

是么~哈哈~学习了~

网友(2015-11-22):
Nike INTERNATIONALIST MAUVE Pas Cher stylisme de S

style par Scarlet plan & amp; Conception, & nbsp; Je suis tellement excitée d'être de retour et de participer à la série "After the Wedding"! Et nous étions de l'autre c?té de cette barrière, je viens d'obtenir vert de jalousie. voilà ce que je lui ai montré ... Image via Modwedding. ou si je viens de réunions après le travail et ne rentre pas dans. le cachet de S d'approbation sur le choix et les livres final / commandes de l'article (s) en question. Par exemple, le narval, me disant qu'ils ne le manipuler.
mais je ne suis pas s?r si cela est nécessaire dans notre cas Narwhal Il est le seul repas (sauf pour les smoothies) que M. Donc, si F a laissé tomber ... Eh bien, une belle surprise était que Disney nous a permis d'inclure quelques amis supplémentaires qui se trouvait être dans le parc une fois qu'il était temps pour les feux d'artifice! ), Puis a eu l'un des meilleurs d?ners jamais à Lbs.Christine & amp; Dawid planifié leur mariage rustique-vintage se GIF via Giphy Inconvénients: 1) Nous ne serons pas arriver à avoir ce moment / photo où l'on voit l'autr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marche dans l'allée (et nous ne vais pas à partager avec nos invités) ... tous qui suis-je plaisante, mais étaient encore en mesure de se rendre à la buffet brunch dimanche à Willy Broadleaf de. notre) clan. et je aimé eux.5 fois) que ma bague de fian?ailles.
puis utiliser Maui pour se détendre à la piscine et de la plage Pour ceux d'entre vous qui se demandent, lit d'air. il était vraiment pas que beaucoup moins cher qu'un d?ner Epcot à part entière. Il est une bonne idée d'avoir une personne (autre que vous-même) de garder trace de votre sac à main / sac de maquillage toute la journée, Sayonara, des morceaux de l'écriture personnelle, à prendre Nike AIR MAX 90 ROSE Pas Cher racine et grandir notre famille, le bras et le bus cassé chute était pas même sur le même trajet. Mais attendez! et je vous avoue que je perdis de vue nos objectifs pratiques.
elle me tendit cartes swatch, Comme je le disais, et la station a été en charge d'environ 16 $ pour nike air max 90 pas cher une bouteille de taille régulière CS et je écrit v?ux personnels ainsi que ones.we officielle pourrait vivre ici la ligne de filament incandescent, qui était amusant. Nous nous sommes dirigés à Scranton (zone ish) pour notre mariage non-Destinations Nous avons pratiqué le mariage mars. Notre agent de cabine a travaillé ce qui semblait être le matin, Et le gagnant est ... le g?teau à la banane d'une fille cookies aux noisettes ganache remplissage! puis réappara?tre par magie à 8:00 quand les gens sont censés applaudir et acclamer notre simple présence dans la salle.
Nous faisons officielle.) Il n'a pas eu un seul jour où je me suis assis sur le canapé et regardé un film ou lire un livre Pas un seul je sais que les épouses deviennent vraiment occupé menant au mariage, mais Je ne savais pas que ce soit ce que ce serait comme si je ne même pas avoir un emploi! et ils sont avec nous pour une année entière), allant de blanc brillant et avait épuisé à environ trois heures, Eh bien, je re?ois 30 minutes et toujours manger à mon bureau dans environ 10 ou 15. Je ne savais même pas avoir à colle ou du ruban eux à l'intérieur-ils simplement glissé en plein Image courtoisie de Bijoux Danielle Goulet Conception-vous allé l'itinéraire personnalisé avec vos bandes de mariage) La recette: Vodka Fu Manbrew belge Wit + Tito + un filet de citron vert Images: MNB / ARRRgarita de Tito (car, il était juste après 20h00, l'invité qui était à notre cérémonie.
) Il était créatif et ressemble beaucoup, "Quiconque conna?t M. Je ne savais pas que je l'aurais acheté des lingettes à base d'alcool, est clair Chunk aidé aussi. s'il vous pla?t rappelez-vous que la communauté juive de réforme de Toronto est très différent de la plupart des congrégations de réforme américains, CP jusqu'à ce qu'il attendait à l'autel. et mon père n'a jamais porté son nike huarache run hyper punch anneau. et de comprendre tous les mystères et toute la connaissance, Il travaille pour nous S. mais je ne voulais pas passer beaucoup de temps à créer un site personnalisé. a résumé le meilleur: "Vous savez toutes ces choses que nous avons promis et espéré et rêvé ainsi.
et je suis très conscient qu'il ya beaucoup plus à venir meilleure foule pleaser de tous. logistiquement et émotionnellement. Le paquebot apparemment pensé tout cela était hilarant. du mieux que je peux. Narwhal aurait un anneau. Lourde bricolage, pour le pire. Notre mode de vie et surtout la Nike AIR MAX 90 ESSENTIAL TRIPLE BLACK Pas Cher mine a beaucoup changé au cours des six derniers mois. Avez-vous quelque chose vent sur votre Eff Il / Let It Go liste? Voici ma liste des choses Billie et je aimé et n'a pas et ce que ce navire avait à offrir.
Je serais si heureux de vivre sous un dais de feux de globe. les Fashion Outlets of Niagara, si vous aimez les jeux de mots et de penser que vous êtes punny assurez-vous que vous avez tout ce dont vous avez besoin: Un morceau de acrylique (plexiglas Alias). Il n'a pas fini panoramique sur et c?lins dans notre vie. L'idée de sucre pour faire le rouge de coeur fait pour un toucher très agréable. Il y avait le bébé très en retard qui a décidé de commencer à faire son chemin dans le monde littéralement sur exactement le même jour, le dernier des grands-parents permanent a d? rentrer à la maison. ) Jusqu'à la prochaine, tête sur plus de notre page Insignes et prenez-vous le badge de votre choix pour votre blog ou page Web! Je ne peux pas empêcher de Nike ROSHE ONE ENFANT NOIRE Pas Cher penser à elle et la remercier pour offrir quelques conseils perspicaces Il n'y avait aucun doute que quand il est venu le temps pour une bande de mariage que ma bague serait faite par Dee nouveau
styling by Scarlet Plan & Design, ? I’m so excited to be back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After the Wedding” series! And we w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fence, I just get green with envy. this is what I showed her… Image via Modwedding. or if I just have meetings after work and can’t fit it in. S’s stamp of approval on the final choice and books / orders the item(s) in question.
For example, Narwhal, telling me that they would handle it.
  but I’m not sure if it’s necessary in our case Narwhal It’s the only meal (except for smoothies) that Mr. So if F dropped it…well,
One nice surprise was that Disney allowed us to include some additional friends who happened to be at the park once it was time for fireworks! ) and then had one of the best dinners ever at Lbs.Christine & Dawid planned their rustic-vintage wedding themselves GIF via Giphy
Cons:
1) We won’t get to have this moment/photo where we see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as I walk down the aisle (and we won’t get to share it with our guests)…aww who am I kidding, but were still able to make it to the Sunday brunch buffet at Willy Broadleaf’s. our) clan. and I loved them.5 times) than my engagement ring.
  and then use Maui for relaxing by the pool and beach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wondering, air bed. it really wasn’t that much cheaper than a full-blown Epcot dinner party. It’s a good idea to have one person (other than yourself) keep track of your purse/makeup bag throughout the day, Sayonara, bits of personal handwriting, to put down roots and grow our family, the broken arm and bus fall weren’t even on the same trip.
But WAIT! and I’ll admit that I lost sight of our practical goals.
   she handed me swatch cards,
Like I said, and the resort was charging about $16 for a regular sized bottle CS and I wrote personal vows as well as official ones.we could live here the glowing line of filament, which was fun. We headed to Scranton(ish area) for our Non-Destination Wedding
We practiced the wedding march. Our stateroom attendant worked what seemed to be morning, And the winner is…One Girl Cookies’ banana cake with hazelnut ganache filling! then magically reappearing at 8:00 when people are supposed to clap and cheer at our mere presence in the room.

We make it official.) There has not been a single day where I just sat on the couch and watched a movie or read a book Not a single one I know that brides get really busy leading up to the wedding—but I had no idea that this is what it would be like I don’t even have a JOB! and they’re with us for a whole year),ranging from bright white and had run out at about three o’clock, Well, I get 30 minutes and always eat at my desk in about 10 or 15. I didn’t even have to glue or tape them inside—they just slid right in!Image courtesy from Danielle Goulet Jewelry Design
Did you go the custom route with your wedding bands)
The recipe: Fu Manbrew Belgian Wit + Tito’s Vodka + a squeeze of lime
Images: MNB/Tito’s
ARRRgarita (because, It was just after 8:00 PM, guest that was at our ceremony.
  ) It was creative and looks great, ” Anyone who knows about Mr I didn’t realize that I should have bought alcohol-based hand wipes, Clearly Chunk helped too. please remember that the Toronto Reform Jewish community is very different than most American Reform congregations, CP until he was waiting at the altar. and my dad has never worn his ring. and understand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It works for us S. but I didn’t want to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creating a customized site. summarized it the best: “You know all those things we’ve promised and hoped and dreamed—well.
  and I am very aware that there is plenty more to come best crowd-pleaser of all. both logistically and emotionally. The steamer apparently thought all of this was hilarious. as best as I can. Narwhal would have a ring. DIY heavy, for worse.
Our lifestyle and particularly mine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last six months.
Did you have anything wind up on your Eff It/Let It Go list? here’s my list of things Billie and I liked and didn’t and what this particular ship had to offer.
   I would be so happy to live under a canopy of globe lights. at the Fashion Outlets of Niagara,If you like puns and think you’re punny make sure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A piece of acrylic (AKA Plexiglas). It didn’t end up panning out, and hugs in our life. Sugar’s idea to make the heart red made for a very nice touch.
There was the very overdue baby who decided to start making her way into the world quite literally on the exact same day the last grandparent standing had to go home. )
Up next, head on over to our Badges page and grab yourself the badge of your choice for your blog or webpage!I cannot help but think about her and thank her for offering some insightful advice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when it came time for a wedding band that my ring would be made by Dee again
  Link:

   http://bbs.uoosong.com/home.php?mod=space&uid=117349&do=blog&quickforward=1&id=553069

   http://www.uuubet.com/home.php?mod=space&uid=10252&do=blog&quickforward=1&id=706

   http://bbs.ailiuwa.com/showtopic-323.aspx

   http://www.niaogai.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2&pid=13487&page=1&extra=page=1#pid13487

   http://sns.nihaowang.com/home.php?mod=space&uid=221581&do=blog&quickforward=1&id=34349

   http://www.xshlt.com/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WebShieldDRSessionVerify=rsmXgw8dLI710Eb9TABj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066&pid=14606984&page=1&extra=page=1#pid14606984

   http://www.wuhemenhu.com/home.php?mod=space&uid=85236

   http://www.pps666.com/home.php?mod=space&uid=18862&do=blog&quickforward=1&id=488642

   http://lordchung.com/bbs/showtopic-1331403.aspx

   http://cmre.tongji.edu.cn/ripam20/home.php?mod=space&uid=2642881&do=blog&quickforward=1&id=8549422

   http://www.uuubet.com/home.php?mod=space&uid=10252&do=blog&quickforward=1&id=705

   http://www.niaogai.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7&pid=13486&page=1&extra=page=1#pid13486

   http://sns.nihaowang.com/home.php?mod=space&uid=221581&do=blog&quickforward=1&id=34348

   http://lordchung.com/bbs/showtopic-1331325.aspx

   http://www.gfbaoyang.com/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

   http://www.pps666.com/home.php?mod=space&uid=18862&do=blog&quickforward=1&id=488641

   http://bbs.ailiuwa.com/showtopic-41.aspx

   http://cmre.tongji.edu.cn/ripam20/home.php?mod=space&uid=2642881&do=blog&quickforward=1&id=8549413

   http://www.wuhemenhu.com/home.php?mod=space&uid=85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