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个关于网络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4-09-16):
现在我有4台电脑 如果想实现能互相传文件 共享打印机 局域网功能  而且都要能上网  是不是接了路由器  然后把工作组 改成同一个就行了????

网友A:
还不行,必须把其中一台电脑设置成服务器。

网友:
在同一工作组  、在同一网段内 、设这每个电脑共享无需密码。

网友:
连接打印机的电脑上对打印机要设置共享

网友:
简单啦,百度一下嘛

网友:
   看楼上这个人多聪明,叫你去问百度

网友B:
用我封闭的系统,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B:
用我封闭的系统,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大师发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行,必须把其中一台电脑设置成服务器。

无需这么复杂啦    已经弄好了

网友:
不用,直接连接到路由就好了,内部局域网,路由会选择的

网友:
右键共享就可以了,,

网友:
同一工作组  、在同一网段内 、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