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4 无限DFU模式

楼主(2014-09-16):
机器一直进入dfu模式黑屏,用各个软件刷机都不行,用软件提出dfu模式也不行,有没有什么解救方法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小小白多谢大神们的分享,谢谢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A:
下载爱思助手 在里面下载对应的固件 强行刷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爱思助手 在里面下载对应的固件 强行刷机试试

也不行,各种刷机软件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行,各种刷机软件都试了

在进入DFU模式后 ,你检查一下pc的设备管理器右没有发现新硬件啊

网友:
无限DFU主要查硬盘,可能是硬盘虚汗或者 硬盘坏了

网友:
有进水 查一下各电压, 电压正常看看硬盘地址线对地电阻 补焊A4

网友:
刷不进,那肯定硬件坏了,报废了呗。

网友:
我遇到一台.刷好用半个小时死机又黑屏.再后来也是一直写不进去

网友:
我今晚也遇到一台IPHONE4无限恢复模式的。硬盘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无限重启  唉 技术不行  只能跟客户报换板了

网友:
对了   有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  修好的有没有  分享下

网友(2014-10-26):
主板哪里便宜啊 ?急求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
强刷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