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41D3主板奇葩问题求解。。。。

楼主(2014-09-16):
遇到个奇葩主板:
CPU风扇卡上去就不能开机
不卡紧 就能开 或者直接不装风扇也能开机
没错测试50余次都是上面说的问题。
另外不开机的时候测试内存供电1.5 桥供电1.5 总线供电1.2 CPU供电0V不装风扇开机的时候其他供电一样 CPU供电1.2V多。正常亮机
请问风扇卡紧或者不卡紧 怎么会影响CPU供电?

补充内容 (2014-9-17 08:37):
感谢楼下的各位回复。已经不搞了放弃了。

网友A:
cpu座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可能有问题

我也想到可能是座子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先了解下。毕竟D3板子贵啊。

网友C:
钽电容 ,在U座里面,可能性大些,之前也有人提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 ,在U座里面,可能性大些,之前也有人提过类似的

被后面有好几个电容。我看下外观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以为是座子虚汗了 结果加涵座子一样的

网友:
上个灯座看看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可以先换个CPU试下,还不行就有可能CPU座虚焊!

网友:
有可能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cpu座子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也加焊过座子,一样,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到可能是座子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先了解下。毕竟D3板子贵啊。

也有可能是U座附近有元件虚焊,一卡风扇板子有点变形就断路了,故障就出来了

网友D:
最后修好了没有啊。。。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块华硕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修好了没有啊。。。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块华硕板子。。。

我贴钱送给我们当地总代返厂了。50块不算贵 我和他关系有点好

网友:
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