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花屏奇怪的问题中,屏在其它机器好的!!!!

楼主(2014-09-16):
开机花屏,本以为是屏的问题,拆屏到其它机器上点,却正常显示的。那就绝对屏线了,订了根屏线,换上屏线然,依然这样。无赖啊!!这神马情况帖子当天我看了一个,有很类似的问题,,大神难道是北桥问题么??此贴的类似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9094-1-1.html

网友:
先加焊试下咯,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下桥试试,这个桥是通病喽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A:
先拿风枪热一下看看有效果木有,确定问题在上BGA

网友:
外接试下,风枪吹10s,或者指压

网友:
加桥试试,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先做下桥  再显卡

网友:
换个内存 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拿风枪热一下看看有效果木有,确定问题在上BGA

我觉得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硬盘  内存有时候也会引起花屏的额,还有CPU。

网友:
楼主没有测试就买屏线,这不就买亏了,你可以当时先打下屏线通断,基本可以排除屏线问题的。

网友:
外接VGA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挑屏 在换个别的牌的子屏装上试试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哦

网友:
我觉得还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可以试试

我是新手,基础没占稳定,风枪吹它没有变化.打算拿到师傅那让它上BGA看看,有无异常!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