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鉴别一下这是什么。

楼主(2014-09-16):
我的一个显卡。摔了一下。元件掉了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在哪儿买哦。。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把显卡具体型号发上来

网友:
烂显卡上面找一个就是撒

网友:
是一个场效应管,料板很多

网友B:
先不要乱把零件搞上去,测那几点电压,如果左边是0.6的电压那应该是三极管,如果是比较大的电压那是场效应管,至于是NPN还是PNP还有待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具体型号发上来

蓝宝Vapor-X HD5770 1G GDDR5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乱把零件搞上去,测那几点电压,如果左边是0.6的电压那应该是三极管,如果是比较大的电压那是场效应 ...

怎么测?求解。

网友:
是一个三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乱把零件搞上去,测那几点电压,如果左边是0.6的电压那应该是三极管,如果是比较大的电压那是场效应 ...

焊盘里不一定是0.6吧,装上三极管以后才是左边0.6啊

网友:
三极管多大的?

网友:
应该是个三级管!

网友:
有没有人说一下该用多大的三极管?

网友C:
这几个跟那两个通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跟那两个通用吗?谢谢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继续关注,非常想学习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具体型号发上来

蓝宝Vapor-X HD5770 1G GDDR5   谢谢。

网友:
应该跟旁边那个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个试试,不一定型号要一样的。盲修也可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