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急求解决M8200T主机开机半小时准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4-09-16):
今修一批LenovoM8200t主机,不知什么原因总是过半个小时准时关机,系统做过,BIOS刷过,本有还原卡把还原卡拔下来故障依旧,实在不知怎样解决,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情况,能否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有一个好机器,从里面备份了一下BIOS ,机器工作就正常了

网友(2015-06-05):
我的是开机狂转。也是会掉电

网友:
这是通病吗  都是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BIOS里的风扇速度调节的问题

网友A(2017-04-09):
好崩溃。我遇见的是风扇狂转。一批主板。全部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崩溃。我遇见的是风扇狂转。一批主板。全部狂转。。。

解决了吗?估计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