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S 有时候能认到电池 有时候认不到, 不充电

楼主(2014-09-16):
E420S E420S 有时候能认到电池 有时候认不到, 不充电

网友:
换充电芯片没啊

网友:
先换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电池换了也会导致这种问题,不行再把充电的管子换掉。

网友:
还要看看电池检测脚是否和EC的引脚相同

网友:
充电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测SM总线 是否都正常 你这换芯片也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