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 求w83667hg-b图纸 在线等

楼主(2014-09-16):
哥哥们  求w83667hg-b  I/O图纸  在线等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就没有好心人出现啊

网友:
我自己顶上去  不然就沉了。。。。

网友A:
和83627应该查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83627应该查不多

哥哥  不要给我说差不多啊  我要订货  订错了就损失了金钱和时间

网友:
又要沉了  我艹啊   顶上去  直到有图纸

网友B: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主板,什么主板上的IO

网友:
61 60 64 63

网友C:
开机线到IO。 IO到桥。桥到IO。IO到绿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主板,什么主板上的IO

联想上面的  有2种  分别是富士康和V星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线到IO。 IO到桥。桥到IO。IO到绿色线。

可惜我没I/O脚位  自己找又嫌麻烦  我是粗人

网友C:
开机线到IO。 IO到桥。桥到IO。IO到绿色线。
61 60 64 63

网友:
我刚才发了,没显示出来。

网友D:
W83667HG-A1开机时序针脚
待机供电                      85脚
开关信号                      61脚
PWRBIN#                     60脚
SLP_S3#                      64脚
PSON#                         63脚
RSMRST#                     10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W83667HG-A1开机时序针脚
待机供电                      85脚
开关信号                      61脚

大哥  发个图吧  我准备收藏以后也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线到IO。 IO到桥。桥到IO。IO到绿色线。
61 60 64 63

大哥  发个图吧  我准备收藏以后也可以看

网友:
我不要你开机的pin定义  我要其他的  所以需要图

网友D:
弟弟,哥哥也没有pdf,就这些还是问朋友要的,他在点位图上截得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弟弟,哥哥也没有pdf,就这些还是问朋友要的,他在点位图上截得图

大哥  感谢你了  我找了个一样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
顺便说句  继续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