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CHD29300行启振后马上停止,怎么排查

楼主(2014-09-16):
开机能听到继电器吸合,+B电压150v,待机80v,二次开机后,扬声器有启动界面的声音,行激励管c5171发烫比较厉害,示波器看行激励C5171 控制极输入有短暂的方波出现,但马上就没有了,cpu应该没问题,哪里引起的呢,有同行说是场7846n,怎么检测

网友:
短接行激励变压器看看,是不是行输出坏了

网友:
想帮你看看,,不过下图纸还要分。接假负载判断电源还是行问题。测一下行管。有可能是行变压器有短路。。

网友A:
行推动烫,那行管呢,,可能行变压器有问题吧

dd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推动烫,那行管呢,,可能行变压器有问题吧

行激励管发烫,不是行激励变压器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激励管发烫,不是行激励变压器发烫

行推动后级不是行管吗,行管那面有问题没有可能吗

网友:
推动管烫那肯定是保护电路引起的推动饱和,主要查高压包和场块

网友:
看看行偏转 吧

网友:
先检查行电路一些高压电容 不行换高压包 最后行偏转

网友:
长虹高压包最容易坏了  , 测行激励的供电电阻 两端有没有压差 有压差说明 CPU 部分基本正常,差行部分     HD 开头应该是高清机吧,包不便宜啊